[STM32F1] 开关电源频率太快,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14-09-12):
103RBt6的板子,如果供电电源开关频率太快,程序跑不起来,怎么回事啊,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么?复位接的是100K和0.1uf的电容电阻。

网友A:
还是不太懂啊,看来得加紧充电学习了,帮顶了!

网友B:
供电电源的EMC太大,对单片机有干扰了。

楼主:
但也不尽然,有的板子就好使,有的就不行

楼主:
电源纹波30多mv,应该不是纹波引起的

网友C:
开关电源和你板子怎么连接的呢?
特别是地线的处理

网友D:
电源电容有没有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来处理?

网友E:
1.电源的开关频率太快是多快?开关频率一般是固定值,这个值是多少?
2.确认电源纹波测量正确,另外请关注纹波峰峰值较大时对应的频率,看看这个频率与开关频率是否有关系?
3.程序跑不起来确定是电源原因造成的?是否已排除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电源的开关频率太快是多快?开关频率一般是固定值,这个值是多少?
2.确认电源纹波测量正确,另外请关注 ...

1、我所说的电源开关频率是断电和通电的快慢,通电以后,迅速断电,断电以后又迅速通电,是这么的过程
2、外接开关电源供电,电源纹波35mv,峰峰值,频率31khz左右
3、处理器外围都检测了,没有什么问题,
断电10s左右再启动,就能正常运行,10s以内再启动,程序就跑不起来!

网友F:
看看复位脚电平对不?

网友G:
30MV纹波不可能会影响单片机无法工作的,可能是高频纹波。
建议端靠近电源管脚接小电容,开关电源后加上一级LDO电路

楼主:
开关电源后有LDO电路(ADP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