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光耦不能驱动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4-09-12):
这是原理图,R46=100Ω,R51=1M,Temp_Heating端接固态继电器的“+”端,固态继电器的“-”端接地。
测试:输入:P4.1口输入1HZ,占空比为25%的PWM波;
          输出:IL420的4号引脚输出1HZ的PWM波。
       问题:  当Temp_Heating端接通固态继电器时,固态继电器一直是导通状态。求解:应该是按照PWM波的占空比来通断的。

楼主:
其中尝试过把光耦 IL420换成TL113,还是不能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A:
干嘛加个光藕驱动?

网友A:
关不断太正常。
直流控制用什么可控硅输出光藕。
晕!

网友B:
直接用高低电平试试结果呢?

网友C:
改pnp三极管接法试一下

网友D:
可控硅用来控制直流通断?这不对啊。

网友E:
学习!但是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加个光藕驱动?

因为输出端Temp_Heating,并联了三个固态继电器,需要较大的启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高低电平试试结果呢?

直接接高电平导通,然后切换低电平,不能关断。直接低电平,就是断开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pnp三极管接法试一下

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不断太正常。
直流控制用什么可控硅输出光藕。
晕!

最开始使用的是光耦PS2501,输出电流只有50MA,不能驱动后面三个并联的继电器。然后就想着换个输出电流大一些的光耦。设计电路的就设计成这个样子了。。您的意思,我没有很懂哎,求解释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用来控制直流通断?这不对啊。

那么可控硅是用来控制交流通断的吗?看datasheet上面介绍的,没说不能控制直流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输出端Temp_Heating,并联了三个固态继电器,需要较大的启动电流。

如果不是为了隔离的话,没这个必要。只是为了加大驱动电流的的话,三极管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为了隔离的话,没这个必要。只是为了加大驱动电流的的话,三极管更合适。 ...

OK,谢谢哈~~

网友A:
加个NPN控制SSR控制的-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