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请推荐一款WIFI带蓝牙的芯片

楼主(2014-09-12):
需要一个WIFI带蓝牙的芯片或者模块也可以,谢谢。

网友A:
wifi带蓝牙的单独的很少,如果通过SPI控制的那种芯片MTK还是有的,你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带蓝牙的单独的很少,如果通过SPI控制的那种芯片MTK还是有的,你可以找找。 ...

如果没有一体的两个分体的也可以接收,价格不要太高,谢谢

网友B:
你需要什么接口的wifi?我公司有一个wifi+bt的,sdio的接口。价格在1.5美金的样子。

金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宋辉
手机: 13918134855 QQ:58382372
邮箱:songhui@kingcomchina.com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418号国际孵化中心A座703室
行业2G模块:G3524 G5621 G5530
行业3G模块:U8051
wifi模块:WB1212
串口转wifi模块:T31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什么接口的wifi?我公司有一个wifi+bt的,sdio的接口。价格在1.5美金的样子。

金讯科技(上海)有限 ...

SPI,USART等都可以,产品还处于选型阶段,所以接口不是很重要。

网友B:
你需要tcp协议栈在 wifi模块上的还是你自己的系统有tcp协议的呢?一般uart 或者spi的接口的模块是带了tcpip协议的。sdio接口一般是不带的。当然这两种产品我们都有。

网友C(2014-10-21):
请先选择好接口是USB还是SDIO
蓝牙和wifi的天线是要一起共用,还是要独立分开
有兴趣请邮件hsdgood@163.com,我们发wifi模块目录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