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sinking regulator”和“current-sourcing regulator”?

楼主(2014-09-12):
见下图,请教
这里的“ current-sinking regulator ” 和 “ current-sourcing regulator ”是什么意思 ?

谢谢!

网友A:
A sink of anything (at least in the information world) is a
destination. So a telephone handset is an audio sink (the earpiece,
anyway - the microphone would be a source).
sink, 是一个目的。因此,电话的耳机,是一个 andio sink(听筒,无论如何,mic会是一个audio 源),

A Bluetooth headset is an audio sink. A hands free kit is an audio sink. [on the earpiece/speaker sides, at least].
蓝牙耳机是一个 audio sink。免提是一个audio sink。

A gateway is a translation, mapping or [re]director (or some mixture of the three) point in a network.
网关是网络中的一个翻译,映射或者定向(重定向)(或者三者混合)的点。

A cell phone with a bluetooth interface (capable of supporting a headset, for instance) is an audio gateway. It takes a GSM signal and formats it suitably for Bluetooth (translation) and provides the connection control to the headset (mapping and redirect).
带有蓝牙接口(例如,支持耳机)的电话,是一个 audio 网关。它拿到GSM信号,并为蓝牙进行适当的格式化(翻译),并为耳机提供链接控制(映射和重定向)。

网友A:
简单理解, 就是, 谁放(给予), 谁就是 audio source, 谁听(接受), 谁就是 audio s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