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如何查看程序所需最大的堆栈空间

楼主(2014-09-12):
我用stm32在做一个产品,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总是莫名的跑飞以及全局变量被无故篡改,程序在逻辑上多次检查,暂未发现问题,疑似栈溢出,但是我现在分配的堆栈各24K应该足够了(不确定),用的是IAR for arm6.60,想请问下一些问题:
1.怎么查看程序运行所需要的最大的堆栈空间呢?
2.因为程序中函数的嵌套比较多,所以想知道函数的嵌套对程序的影响?

谢谢了。

网友A:
查看程序运行所需要的最大的堆栈空间呢?
有个办法, 运行一段时间厚, 直接查堆栈, 搜索哪里开始是未修改过的初始值, 就可以确定堆栈用了多少.

不过堆栈使用有偶然性, 最大堆栈需求量不一定能捕捉到. 一定要安排余量哦

网友B:
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是否存在偶然性!!

网友C:
都6.6了啊,俺还6.3呢

网友D:
6.3好

网友E:
你需要理解C语言是如何堆栈的,调用一个函数,会将形参,函数指针(Saved PC),程序局部变量进行堆栈。函数返回后,栈指针减去所上述的内容。

嵌套调用当然会耗费更大的栈区,当栈满时,很可能无**常保存 Saved PC。

网友F:
肯定是哪里出现bug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理解C语言是如何堆栈的,调用一个函数,会将形参,函数指针(Saved PC),程序局部变量进行堆栈。函 ...

怎么想怎么不科学,我都分配了24KB的空间给栈了,不至于还溢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哪里出现bug了吧

是出现BUG了,现在苦于找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