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星形的RS-485多主机组网方式

楼主(2014-09-12):
星形RS-485多机通信组网方式
  要实现RS-485的星组网(如图),必须采用RS-485的交换机(SWITCH)。RS-485光隔4拖4口SWITCH(SWT4485G)用于组成RS-485星形网。SWT4485G还实现RS-485的上、下位机之间的光电隔离。      SWT4485G有4个上位机RS-485口和4个下位机RS-485口。 SWT4485G的上位机、下位机侧各自的4个RS-485口可以分别接4路RS-485总线。    当4路上位机或下位机RS-485总线中有一个、二个甚至三个RS-485短路或者烧坏时,SWT4485G的RS-485仍然可以与剩余的正常的RS-485总线通信。使用SWT4485G组网后,保证某一路或多路RS-485总线损坏后不影响其它总线的正常通信!

RS-485星型组网的优点还在于可以多主机通信(当然也可以多从机),普通的总线式RS-485只能实现多从机却实现不了多主机。将SWT4485G的一端接多达4个主机,由于这4个RS-485之间不能够相互通信,所以都只能够与另外一端的4个RS-485从机通信,这样就可以多主机通信。再看看多机通信的“星形网”:每一个主机都可以与任意从机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A:
看描述,这个设备相当于一个“路由器”或交换机。
那么一根线上再挂多个节点,可以管理更多的节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这个设备相当于一个“路由器”或交换机。
那么一根线上再挂多个节点,可以管理更多的节点了吧 ...

正确!就是这样的蜘蛛网了:

网友B(2014-10-17):
2台主机可以同时访问一台从机? 怎么协调

楼主:
如果在RS-485总线中没有加SWT4485G的话,那么当存在2个或以上主机的时候,由于主机的RS-485之间是直接相连的,一旦有2个主机同时发送,整个RS-485就会瘫痪。如果按照以上的蜘蛛组网,那么多个主机之间就是没有连接的,也就是说多主机之间是无法相互通信的,这样就避免了以上的崩溃情况。但是这种组网方式不区分先后秩序,要区分先后的话有2路的HUB2485Z和HUB2232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