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前相切和后相切的区别是什么 针对MOS管和可控硅调光问题

楼主(2014-09-12):
1:为什么前相切的浪涌电流大,而且EMI也比较大
2:为什么整流性负载和容性负载调光用后切相浪涌电流和EMI噪声较好,感性负载用前切相较好。
主要是针对MOS管和可控硅调光问题

楼主:
差,没有人吗

网友A:
前相切,后相切第一次听到,能否介绍一下何谓前相切,后相切?

楼主:
就可控硅和mos管的特性绝定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帮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B:
楼主说的前切、后切就是前沿和后沿。。导通角

导通角实际上是体现在电压相位上的,对正弦波来说,调整导通角就是调整开通的延迟(相对于过零点)。
关键是电流,···EMI涉及到这部分的所有问题都在电流上。快速上升的电流····

你按俺的思路分析下···俺得去忙一会儿了~~

网友A:
一个是调节范围大,一个是小,你说哪个好?如果调节范围一样,一个电源电压要高,一个电源电压低,你说哪个好?一个控制简单,一个控制复杂,你说哪个好?

网友A:
浪涌电流和EMI不会有明显差别。

网友C:
前相调光浪涌大是因负载不是从过零开始慢慢增加电流,特别50%时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