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M125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9-12):
用ADuM1250做隔离,信号链是MCU+ADuM+线缆+终端。问题是:不加入 adum时,时钟为100k时,收取数据无乱码,加入ADUM后,时钟为100k时,有乱码。速度降低至 10k时,无乱码。

Adum1250芯片手册上 支持的最大时钟为1000kHz。传播延迟 最大340ns。

Adum两边均有1k电阻上拉。两侧电源接入同一电源3.3V。
请教下:现象与手册矛盾,什么原因?

网友A:
把线"割开",把芯片"塞进去"就可以了,不用上拉限流之类的处理,用过几年了,很好使

网友B(2016-11-28):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