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 JTAG与I/O功能之间的MSP430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4-09-12):
FAQ问题:JTAG与I/O功能之间的MSP430 引脚如何复用?

FAQ正文:四个引脚P1.7-P1.4在20与28引脚 MSP430F1xx 器件上均同时具有I/O与JTAG功能。这些引
脚的默认功能是,当器件通电时具有I/O功能。当测试引脚拉高时,则将这些引脚选为JTAG。当使用交互
式系统内调试程序时,这些器件的FET会将这些引脚处于JTAG 模式下。
    如果将外部电路附加到共享引脚上,则必须考虑JTAG信号对引脚的相互影响。如果通过JTAG 对该器
件进行系统内交互式编程或调试, 则需考虑电路将产生的影响。如果电路将增加共享引脚的负载或偏置,
进而干扰 JT AG 通信,则应考虑这一点。更高引脚计数器件具有仅可用于调试与编程的专用JTAG引脚。

网友A:
这个做开发的时候一般不建议吧JTAG口的IO管脚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