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工业仪表的电源设计:24V转12V、5V、3.3V。LM2596是否可用?

楼主(2014-09-12):
大家好!

我正在设计一个工业仪表的供电。
单片机MSP430F5438。
5个12V的继电器:12V (同时2个继电器打开,加起来140mA左右)
1个5V蜂鸣器:5V
1个DAC8760芯片:12V供电。(用了ISO7641做隔离)
1个ADM2587的485芯片。(这个是带隔离的)
ADC和其他的,我都是用TPS79533生成3.3V

成本不用太多考虑,需要考虑的是发热和PCB面积 体积问题。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 供电电源一般是12~36V以内,我想标称9~24V宽压。但是貌似9V时,很多降压IC就无法工作了吧。听一个网友推荐用LM2588是反激结构。但是不知道LM2588所需的部件是否很大或者比较厚呢?

2. LM2596可以将9V变成12V吗?应该是不可以吧?

3. 我有没有必要要兼容9V供电呢?可能某些系统是12V供电,电压下降导致只有10V的情况。

4. 不知道DAC8760的电源输入 和 继电器共用一个降压IC,继电器在打开时,会不会对DAC8760产生影响呢?

整体结构:
9~24V 》降压成12V 》给继电器、
                                》DAC8760:
                                》12V转5V的IC (例如TPS54340):给MSP430F5438 以及 蜂鸣器
                                                        》TPS79533=3.3V。 给ADC、ADM2587和其他芯片

IC方面希望大家尽量推荐TI的,他的样片好申请,大品牌信得过。

楼主:
http://www.doc88.com/p-18660428892.html

在这里看到一个多路供电设计,采用的是LM2588

网友A:
建议供电直接用12V以上的,作降压
如果一定要用9V的,建议直接DC DC降到5V,然后5V升12V(DC DC),5V降3.3(ldo)

DAC供电不要跟继电器混到一起,最好单独供电,继电器在关断与打开时,有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供电直接用12V以上的,作降压
如果一定要用9V的,建议直接DC DC降到5V,然后5V升12V(DC ...

哦,有道理,降压到5V,再升。

难怪那个LM2588的电路图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供电直接用12V以上的,作降压
如果一定要用9V的,建议直接DC DC降到5V,然后5V升12V(DC ...

9~24V 输入》
                   用TPS54340降压成5V
                                》用一颗DC-DC升压12V给 继电器、
                                》用一颗DC-DC升压12V给 DAC8760:
                                》给MSP430F5438 以及 蜂鸣器供电
                                》TPS79533=3.3V。 给ADC、ADM2587和其他芯片

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构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9~24V 输入》
                   用TPS54340降压成5V
           ...

差不多 基本思路可以是这样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 基本思路可以是这样

我的想法:

方案1. 用LM2588-5 生成5V,然后升压2个12V分别给继电器和DAC8760,但是不知道这种升压出来的,是否符合DAC8760的需求?

方案2. 用TPS54340降压到5V,再用2颗LM2587将5V升压到12V分别供给继电器和DAC8760。

方案3  用TPS54340降压到5V,再用2颗LM3481将5V升压到12V分别供给继电器和DAC8760。

方案4  用TPS54340降压到5V,再用2颗LMR62421将5V升压到12V分别供给继电器和DAC8760。

请问哪种方案优秀点? (仪表的温度夏天可能会达到50摄氏度)

个人想用方案4,因为申请了这2个IC样品。但是我这种外行看到别人的仪表都是用LM2796那样带散热片的,而这2个IC都是不带散热片,虽然他们电流输出足够有多,但是总觉得会不会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

方案1. 用LM2588-5 生成5V,然后升压2个12V分别给继电器和DAC8760,但是不知道这种升压出来 ...

你把详细说明,直接发到我邮箱吧,邮箱地址已经私信给你,这样一问一答地在论坛交流太繁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详细说明,直接发到我邮箱吧,邮箱地址已经私信给你,这样一问一答地在论坛交流太繁锁了 ...

想问的都在8楼了。想想算了,今天已经很晚。我已经给TI发邮件咨询了。周一可以得到答复。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的都在8楼了。想想算了,今天已经很晚。我已经给TI发邮件咨询了。周一可以得到答复。

非常感谢你提 ...

不用谢哈  相互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