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U的核心板,SD1没有作用,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09-12):
新做的核心板回来,其它功能基本都可以了,最后调试SD1(TF)时,发现SD1不能用。用示波器抓CLK,CMD都有波形,DA0没有波形出来,检查原理图和PCB,没有问题。请问其它还有什么相关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网友A:
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制版的问题了。

网友A:
请问你做了几块板子啊?是所有的都不可以用的吗?

楼主:
你好,我是参照SABRE-AI_DualLite_CPUcard。做了10片板子,PCB应该没有问题,这家PCB厂家还是可信的,我们公司以前的MX53的制板一直都是他家做。而且我查看了PCB文件,没有短路,开路,与两边的安全距离都满足要求。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参照SABRE-AI_DualLite_CPUcard。做了10片板子,PCB应该没有问题,这家PCB厂家还是可信的,我们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SD1是接到哪里的呢?

网友A:
还有你这里10块板子的效果都是一样?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的话,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原理图和PCB没有问题,那么需要检查一下BSP里,SD1端口引脚复用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AI板子设计很复杂,BSP 也一样复杂,重点看是不是有个别引脚被复用到其他功能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子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经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