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信号无法进入的问题

楼主(2014-09-12):
我原先的传感器信号非常不好,但我另外用洞洞板搭了一个电路来处理我的信号,现在信号非常好,非常适合单片机AD进行采集。我的传感器有一条线引出四根导线,分别是信号线,地,-12v,+12v,而这四根线原本是直接插在PCB上的,但我因为已经对传感器信号Sensor进行了处理,我就想让处理好的信号进入PCB,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想法连接了一下。

原本是输出信号插在插槽1上,然后顺序插入,现在我的想法是将除了输出信号不插入之外,其它三根线插进去。随后我将输出信号跟左边的放大器左端Sensor(自制的洞洞板电路)相连,然后将右边二极管的输出信号插入到插槽里面,发现这样插之后。传感器信号消失了,并且有一个3V的电压出现。但是如果我不接我自己做的这个板子,将传感器的输出四根线插在PCB插槽里面,用示波器可以检测传感器信号,但是按我的想法却没办法成功,这是为什么呢。
PS:我一开始为了验证我的电路是否正确,是先把传感器输出四根线插在插槽上,然后再用一根线把信号线引出,接上我右边的电路,二极管右边的输出是接在示波器上观察的,发现信号非常理想,但是当我想把这个电路引进来的时候却出现这种情况,有谁能给我分析一下吗,我反复测试过,传感器是好的。

网友A:
传感器器前端是啥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器前端是啥信号啊

是一系列的脉冲,MV级别的,但会随着颗粒物的增多,脉冲峰值会越来越高

网友B:
意思是原来是直接相连,然后割开,中间接了信号调理电路,对吧

网友C:
终归是电路的问题了. 比如阻抗匹配, 失调和偏置...
要是电路都验证过正常, 无非就是焊接问题啦, 连接问题啦, 短路啦, 虚焊啦
好好地再检查检查你的板子吧

网友D:
是否是电磁干扰的问题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终归是电路的问题了. 比如阻抗匹配, 失调和偏置...
要是电路都验证过正常, 无非就是焊接问题啦, 连接问题啦 ...

楼上说的是啊,多检查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