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mx6如何取消开机root登录??(已解决)

楼主(2014-09-12):
开发板是imx6-sabresd, 每次开机都出现freescale login: 的登录界面,请问如何做到开机不用登录??
谢谢啦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可以取消的,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你使用LTIB工具编译源码的时候,你进入到ltib的菜单中,在选项Target System Configuration下有个Option的选项,在如下图中所示,取消[]boot up with a tty and login。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试过了吗?可以的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试过了吗?可以的不?

就是这样取消的,去掉这个选项就会直接近系统,不用再输入root登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取消的,去掉这个选项就会直接近系统,不用再输入root登陆

是的呢,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应该 解决吧,这个比较好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 解决吧,这个比较好搞

赞同:)

网友C(2015-12-10):
你好,在meniconfig能配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你使用LTIB工具编译源码的时候,你进入到ltib的菜单中,在选项Target System Configuration下 ...

你好,请问能在meniconfig能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