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以上是设置io口的代码,让PC9(FT)和PA7都输出高电平,都加有3.3K电阻上拉到5V。但是2个脚实测高电平只能到3.3V。
 找不到原因。
 看了下资料说FT的意思是兼容输入5V,但是输出能不能兼容呢?是不是芯片内部有限制最好只能输出到3.3V,包括OD模式。

网友A(2015-01-26):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也拉不到5V

网友B(2015-08-14):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家的回复,现在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不太厚道,解决了不分享
目测应该是程序代码问题
GPIO_Setbits();这个函数没配置好
如果查不出哪里配置
可以换其他函数试试

网友D:
没有什么机关,设置成OD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用硬件不就可以达到的么?  一定要靠芯片弄么?直接在电路板上面做一个上拉到 5V的不就可以了?、我这里就有这样的案例。 需要的话加我QQ348286236

网友F:
我对我的stm32f0测试.FT端口,外部10K上拉到5V
程序设置推挽加上拉,输出3.3V
设置推挽加无上拉,输出3.3V
开漏加上拉,输出3.9V
开漏加无上拉,输出5.0v

网友G:
我测量过,FT的引脚可以上拉到5V的。

网友H:
同问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是用STM32 PC8管脚(FT),开漏模式,外接10K电阻上拉到5V电源,实际测试只有3.8V,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测量过,FT的引脚可以上拉到5V的。

请问你用的上拉电阻是多大呢?

网友I:
进来看看,学了不少东西,看来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网友J:
27楼测试的比较完整,看来是不能接内部上拉电阻。内部外部同时接上拉电阻的话得到的电压值就是3.3伏与5v之间的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