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用J-link给k22写代码问题

楼主(2014-09-12):
用J-link给mk22dx256vlf5写代码时(写入口为10针),连接了vcc、gnd、TDI    TDO   TMS  TCK  和RST之后,显示
File is of type Elf Format.
0 Bytes Programmed, Check Restricted Address Range
Program Command Succeeded

用codewarrior编译环境写的

网友A:
楼主这到底算烧没烧进去呀?
不能de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到底算烧没烧进去呀?
不能debug吗

这也是疑问的地方,你说烧进去吧,显示0字节,没烧进去吧,又显示program command  succeeded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调试时能否正常执行代码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调试时能否正常执行代码功能呢?

编了一个小灯程序,但写入之后(不知有没有写入,和上述结果一样),没有预期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了一个小灯程序,但写入之后(不知有没有写入,和上述结果一样),没有预期的结果。 ...

可以让小灯电平翻转,调试时测一下那个引脚的电平嘛,这样就能知道是否烧进程序。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程序是配置到RAM还是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程序是配置到RAM还是Flash的?

配置到RAM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置到RAM中的

就是因为你放到RAM里,所以这个才会那么显示的。
你修改一下放Flash里就能正常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你放到RAM里,所以这个才会那么显示的。
你修改一下放Flash里就能正常显示了。

在flash中也试了,一样的结果:(

网友B:
能否把你的工程压缩上传,让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在什么地方?

楼主:
这是k22的小灯程序

网友C:
用楼主的工程在K21的板子上试了试,没有问题,可以下载下去。
在用flash file to target下载代码的时候,应为flash是分区的,所以,有时候会有好几段烧写的过程。
根据工程的不通,一般会出现一次以上的"program command successed".
因为有的代码段里边代码量为0,所以也有可能出现downloading 0 bytes to be programmed at xxxx.
楼主再仔细检查一下console里边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楼主的工程在K21的板子上试了试,没有问题,可以下载下去。
在用flash file to target下载代码的时候,应 ...

我这板子是按照OpenSDA的硬件图做的,板子上的jtag接口,没有TRST这根线,应该没影响吧!当时我看这根线是可选的,就没在板子上画。
是显示几段烧写的过程,但后来加了小灯的程序后,就不应该是0字节了吧!

对了,小灯的代码可以在K21上实现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板子是按照OpenSDA的硬件图做的,板子上的jtag接口,没有TRST这根线,应该没影响吧!当时我看这根线 ...

请问楼主是按照开发板原理图想自己制作OpenSDA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按照开发板原理图想自己制作OpenSDA仿真器?

嗯,已经制板回来了,只是板子上的主控芯片换成k22了,而opensda上的主控芯片是k20。
现在要做的只是先往k22里写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已经制板回来了,只是板子上的主控芯片换成k22了,而opensda上的主控芯片是k20。
现在要做的只是先往 ...

请问你是仿照那块开发板画的电路呢?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最小系统,建议上传一下pdf形式的原理图。
另外建议你测试一下K22芯片的RESET_b引脚,看这复位引脚电平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仿照那块开发板画的电路呢?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最小系统,建议上传一下pdf形式的原理图。
另外建 ...

复位引脚正常,复位键按下后,电压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复位引脚正常,复位键按下后,电压为0

Reset_b引脚是低电平复位,如果空(被mass erase)的芯片且Reset_b引脚接有上电复位电路,那么该引脚上会出现周期性振荡。

硬件电路建议你根据K系列快速参考指南KQRUG里的硬件考虑来。

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电容100nF
NMI_b引脚上拉10K电阻
JTAG口电路参考“2.1.5.3 调试接口” (PTA3/JTAG_TMS/SWD_DIO推荐上拉电阻,RESET_b也推荐接上)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_b引脚是低电平复位,如果空(被mass erase)的芯片且Reset_b引脚接有上电复位电路,那么该引脚上会出 ...

嗯,我对照着看了看,除了TMS没上拉,复位引脚对地电容不同之外,别的都一样。
我刚才又在TMS上串了10k的电阻,并上拉到3v3,但还是不行。
同样的显示,我最开始出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我对照着看了看,除了TMS没上拉,复位引脚对地电容不同之外,别的都一样。
我刚才又在TMS上串了10k的 ...

RST_b的对地电容为1.0uf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板子是按照OpenSDA的硬件图做的,板子上的jtag接口,没有TRST这根线,应该没影响吧!当时我看这根线 ...

console里面,确实是出现几次擦写,但是,这几次擦写都是0字节,可你用该小灯的程序也试了,应该不会是0字节吧!这是我一直纠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楼主的工程在K21的板子上试了试,没有问题,可以下载下去。
在用flash file to target下载代码的时候,应 ...

console里面具体信息为下图,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console里面具体信息为下图,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

先1.jpg后2。jpg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程序配置到FLASH中执行就行了,但分析console中的信息时,最后出现:

Using restricted address range 0x10000000 to 0x1000FFFF
Programming file F:\Freescale06-21\krtrtr\FLASH\krtrtr.elf
Auto-detection is successful.
  File is of type Elf Format.

0 Bytes Programmed, Check Restricted Address Range
Program Command Succeeded

当时不太明白,后来查阅芯片手册,发现 0x10000000 to 0x1000FFFF 的地址范围是FlexNVM的大小(64KB),因为代码在PFLASH中写入完成,没必要存储在FlexNVM中了,而且PFLASH和FlexNVM的地址是不连续的,一个函数不能分开存放在这两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你放到RAM里,所以这个才会那么显示的。
你修改一下放Flash里就能正常显示了。

是的,自己后来绕了个大圈儿,而且当时没有仔细分析console中的信息,导致浪费了好多时间,同时,也麻烦各位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楼主的工程在K21的板子上试了试,没有问题,可以下载下去。
在用flash file to target下载代码的时候,应 ...

谢谢,当时没有仔细分析console中得信息,导致浪费大家好多精力,实在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后来绕了个大圈儿,而且当时没有仔细分析console中的信息,导致浪费了好多时间,同时,也麻烦 ...

:D 问题解决了就好
如果遇到其他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