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31)

楼主(2014-09-12):
3.7 复位以后的时钟

     在任何复位同步时钟从它们的初使状态开始:
     .OSC8M是使能并且8分频
     .GCLK_MAIN 用OSC8M作为源
     .CPU和总线时钟没有分频
     在上电复位的情况下,GCLK开始它们的被始状态:
     .所有的通用时钟发生器不可用除了:
       .发生器0(GCLK_MAIN)用OSC8M作为源,没有分频
       .发生器2用OSCULP32作为源,没有分频
     .所有的所有的通用时钟不可用除了:
       .WDT通用时钟用发生器2作为源
     在一个用户复位GCLK开始于它们的起始状态,除了:
       .写锁的通用时钟(WRTLOCK之前写入一个重置或WDT通用的时钟
WDT不间断在权力中设置一些NVM用户行)
       .一般时钟致力于RTC如果启用了RTC通用的时钟
       在任何重置时钟源复位到初始状态,除了32 khz时钟重置只有一个来源
电源复位。

14.GCLK-通用时钟控制

14.1 概述
     一些外设需要特殊的时钟频率才能正确操作.通用时钟控制包括一些通用时钟发生器和通用时钟混合器可提供宽的时钟频率范围。一个通用时钟发生器能被设成不同的外部或内部时钟源.选择的频率在通用时钟发生器里能被分频。通用时钟发生器的输出被用作通用时钟混频器的时钟源。混合器选择选择一个时钟源产生通用时钟(GCLK_PERIPHERAL),见下图所示,产生的时钟数m,依靠于有多少外部设备。

14.2 特性
     .提供通用时钟
     .宽时钟范围
     .时钟源可随时更换
14.3 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