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 的tft开发

楼主(2014-09-12):
利用stm32开发板向开发一个彩屏显示字符的程序,利用的tft是我买的单片机开发板配套的,将51程序修改为stm32 F3并调试无错后,烧录可以实现,但是tft就是不显示,一直处于白亮状态,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并调试无错后,    这里应该是编译无错吧?

tft就是不显示,一直处于白亮状态,             建议分析验证一下时序吧, 这里最容易出问题. 还有给 TFT 个复位信号看

楼主:
刚接触,求问怎么分析时序,下面是我的程序主函数,结果第二段指示灯闪烁的可以实现,就是不可以显示字符为什么int  main(void)
{

TFT_Initial();//???
{

show_colour_bar();        //????
ClearScreen(0xff00);
Show_RGB (0,240,0,320,0xff00);//??320x240????
ClearScreen(0xff00);
        LCD_Write_Command('a');
        char a[4]={'a','b','c','d'};
LCD_PutString(0,0,a,0x0000,0x00f8);
LCD_PutString(0,32,a,0xffff,0xf800);
LCD_PutString(0,64,a,0x2334,0x0045);
LCD_PutString(0,96,a,0x0560,0x0a80);
LCD_PutString(0,128,a,0x0000,0x0f80);
LCD_PutString(0,160,a,0x0000,0x0f80);
LCD_PutString(0,192,a,0x0000,0x0f80);
LCD_PutString(0,224,a,0x0000,0x0f80);
LCD_PutString(0,256,a,0x0000,0x0f80);
LCD_PutString(0,288,a,0x0000,0x0f80);
LCD_PutString(0,320,a,0x0000,0x0f80);
LCD_PutString(0,352,a,0x0000,0x0f80);

while(1)
{
        myled=1;
        wait(1);
        myled=0;
        wait(1);

//????
        }
}
}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STM32的FSMC接口来驱动你的TFT,这比价方便

网友B(2014-10-13):
建议楼主在初始化TFT屏前,加上一段延时程序试试看。

网友C:
TFT在上电后,电压有一个稳定过程,如果TFT供电电压没有稳定,MCU就和他通信,就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