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请教下stm32可不可以做视频数据采集存储在SD卡内芯片方案

楼主(2014-09-12):
如题,请教下各位大侠,想弄各视频监控系统,把视频的数据存在SD卡内,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呢

网友A:
如果不涉及视频数据的编码变换和压缩处理, 光存储的话, 肯定是可行的.
看怎么优化一下 SD 卡的写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