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脉动电源设计求助

楼主(2014-09-12):
用110V/50HZ,制作出一个55V+5V,和-55V-5V的脉动电源,要求同相位。
波形图如下:G:\desktop\脉动电源.png

网友A:
对脉动波形无严格要求的话,应该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脉动波形无严格要求的话,应该不难

是不难,你最好列出几种方案,让大家评一下,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5-12-17):
引用 网友B:
是不难,你最好列出几种方案,让大家评一下,哪种比较好。

为什么我觉得很难!你们倒是随便来个让我研究一下啊!

网友C:
用单片机来控制很容易

网友D:
看这图我第一感觉就是变压器
楼主的输入是110V/50Hz的电压(问一下楼主是做的日本产品吗?)
我的方案是:可以用工频变压器匝数比1:1;举例来说100:100
但是输出线圈有中心抽头(为方便编号1,2, 3),且2位于中间匝数位置,然后就是输出整流滤波了
改变参考点的选择就能输出楼主的波形,1,2输出选2为地,2,3输出选3为地,这样的两路波形都是55V+5V的脉动电源
1,2输出选2为地,2,3输出选2为地,这样两路波形就是55V+5V,和-55V-5V的脉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图我第一感觉就是变压器
楼主的输入是110V/50Hz的电压(问一下楼主是做的日本产品吗?)
我的方案是: ...

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太麻烦了!真正帮忙的人少啊!

网友D:
问题总有解决的一天,不要抱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