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13):ADC

楼主:
下面这个程序是靠T0的T/C0比较匹配中断为ADC触发源.

把ADC转换的结果显示到LED上。

以下是程序:
/*
* GccApplication20.c
*
* Created: 2014-9-12 20:02:00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共阳极LED  0~F的段码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dis_buff[4]={0,0,0,0};
uchar cnt;
uint adc_v;
uchar val1,val2,val3,val4;
uchar  m,n;
uint adc_data;
void  delay(uint k)            //延时约0.1ms
{

        for(m=0;m<k;m++)
        {
                for(n=0;n<114;n++);
        }
}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T/C0比较匹配中断服务
ISR(TIMER0_COMP_vect)
{
        cnt=0x01;
}
//interrupt [ADC_INT] void adc_isr(void)  // ADC转换完成中断服务
ISR(ADC_vect)
{

        adc_data=ADCW;                      //读取ADC置换结果
        adc_v=(ulong)adc_data*5000/1024;    //换算成电压值
}
void display(void)
{

        val1=adc_v/1000;
        val2=(adc_v/100)%10;
        val3=(adc_v/10)%10;
        val4=adc_v%10;
        PORTD=0x01;
        PORTC=tab[val1];
        //PORTC.7=0;                            //小数点
        PORTC &=~(1<<7);
        delay(10);
        PORTD=0x02;
        PORTC=tab[val2];
        delay(10);
        PORTD=0x04;
        PORTC=tab[val3];
        delay(10);
        PORTD=0x08;
        PORTC=tab[val4];
        delay(10);
}
int main(void)
{
        DDRA=0x00;      //模拟量由PA0输入
        PORTA=0x00;
        DDRC=0xFF;
        PORTC=0xFF;     //PORTC端口与LED段码相连
        DDRD=0xFF;
        PORTD=0xFF;
        TCCR0=0x0B;     // 内部时钟,64分频(8M/64=125KHz),CTC模式
        TCNT0=0x00;
        OCR0=0xF9;    // OCR0 = 0xF9(249),(249+1)/125=2ms
        TIMSK=0x02;    // 允许T/C0比较中断
        ADMUX=0x40;     // 参考电源AVcc、ADC7单端输入
        SFIOR&=0x1F;
        SFIOR|=0x60;    // 选择T/C0比较匹配中断为ADC触发源
        ADCSRA=0xAE;    // ADC允许、自动触发转换、ADC转换中断允许、ADCclk=125Kz
        //#asm("sei")     // 开放全局中断
        sei();
        while (1)
        {
                if (cnt==0x01)
                {
                        display(); // LED扫描显示
                        cnt=0x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