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713 JTAG连接不上

楼主(2014-09-12):
一个快板子,主备份都用6713作为图像处理芯片,CCS完全连接不上JTAG电路。仔细比对DSP的JTAG电路定义和上拉电阻设计,都符合TI要求。测量主份JTAG口未连接CCS时的各个信号电压值,发现TMS未连接CCS时是高电平。测量备份JTAG口未连接CCS时的各个信号的电压值,发现EMU1电压异常。再次仔细检查电路,未发现电路,断路情况。咨询部分设计人员,说可能是电磁干扰,这下郁闷了。求助有过此类经历的伙伴们,有什么招没?

网友A:
你好   JTAG连不上  可能性太多了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驱动问题   也就是CCS和驱动需要安装到同一目录下
再就是仿真器的型号    你要确认仿真器能支持的CCS版本   能支持的DSP型号
这些都满足了   就要考虑硬件了

网友A:
硬件主要考虑晶振有没有启动    供电是否正常
然后就要重点考虑RESET引脚的情况
如果是电磁干扰等问题的话    应该是有时候能够连接上
比如多次插拔之后或者重启电脑 或者重新上电
如果一直是连不上的    应该考虑别的方面原因

网友B:
1.检查6713 emif clk是否输出
2.上电后RESET一下再连接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安装各位说的重新检查了一遍:
1、CCS和驱动均安装同一目录下;
2、无论如何插拔和重启电脑,都没有连上一次目标器件;
3、EMIF CLK有输出;
4、电路复位电路用的是TPS3307-1.8电源监控芯片,能正常工作;
再次求助:是不是上电的时候6713内部某些配置寄存器被置位了,硬件复位都复不掉。或者是两个芯片同时坏球了!!!!!!!!!!!!!

网友C:
哦哦  原来如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安装各位说的重新检查了一遍:
1、CCS和驱动均安装同一目录下;
2、无论如何插拔和重启电 ...

DSP一般都是有个CLKOUT引脚   如果有输出
一般来说DSP是正常工作的
没有硬件复位不掉的

网友D:
接触好了么

网友D:
驱动哟问题吗么

网友D:
环境兼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安装各位说的重新检查了一遍:
1、CCS和驱动均安装同一目录下;
2、无论如何插拔和重启电 ...

我说的复位是指正常上电后再使reset变低再变高,然后再connect

网友C:
各位大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