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下面这个按键处理程序,错在哪里?谢谢

楼主(2014-09-12):
void key_scan()   //按键处理程序
{
OE1=0;      //74HC245 按键打开口脚

/*****************************按下菜单键****************************/
if(P20)                  //当P20按下时,用BZ1来判断  选择BZ0=0 还是BZ0=1;
{
   delay_1ms(10);
  if(P20)       // P20,p21 p22 都是按键脚
  {  if(!bz1)
      {
   key_flag = 1;         //菜单按键标志位置1
   bz_p = 1;      //页面标志(page)位置1
   bz_e = 0;      //确认页面标志(enter)位
   bz0=0;
   }
           else        //按两下bz0=1;
     {
     bz0+=1;
    if(bz0>=2)
       {bz0=1;
       }

  }
      }
   }

/*****************************按下上翻键****************************/
if(P21)                          //p21键  不管
{
  delay_1ms(20);
  if(P21)
  {
   if(!bz_e&key_flag)              //bz0 是选择两种界面
   {
    if(bz_p > 8)
    {
     bz_p = 2;
    }
    else
    {
     bz_p++;
    }
   }
//以下为2级菜单的+
//      {if((bz_p == 3) & ( bz_s < 3))         //时间位小时、分钟、秒的数值+
//   {
//    if(s_v > 58)
//    {
//     s_v = 0;
//    }
//    else
//    {
//     s_v++;
//    }
   }

}
/*****************************按下下翻键****************************/
if(P22)
{
  delay_1ms(40);
  if(P22)
  {
     if(!bz_e&key_flag)               //5个页面选择菜单-;一级菜单
   {
    if(bz_p <1)
    {
     bz_p = 8;
    }
    else
    {
     bz_p--;
    }
   }
////以下为2级页面参数设置
//   if((bz_p == 3) & (bz_s < 3))               //时间小时、分钟、秒数值-
//   {
//    if(s_v < 1)
//    {
//     s_v = 59;
//    }
//    else
//    {
//     s_v--;
//    }
//   }

}
}
}

void key_che()                      //判断菜单按键按下
{

key_scan();
IE=0x81;
while(key_flag)
{                //英寸与毫米页面切换标志位
  key_scan();
  WDT_CONTR = 0x3f;
  if(bz_e)              //bz_e 二级菜单进入(ENTER)标志位
  {
  }
  else
  {
  change_p();
  }
}

}

楼主:
/***************显示英寸界面******************/

void led_page1(uchar p)
{
        switch(p)
        {

                case 0:                     //  1/8寸
                            OE1=1;
                                cs=1;
                    OE2=0;
                    P1=0x3e;
                    P2=table[1];
                    delay(200);
                    cs=0;
                    P1=0x3d;
                    P2=0xff;
                    delay(200);
                    cs=1;
                    P1=0x3b;
                    P2=table[8];
                    delay(200);
                    OE1=1;
                    OE2=1;
                                delay(200);
                    P1=0x37;
                    P2=0xff;
                    delay(200);
                    OE1=1;
                    OE2=0;
                    delay(200);
                    P1=0x2f;
                    P2=sdz[0];
                    delay(200);
                    P1=0x1f;
                    P2=sdz[1];
                    delay(200);
                    OE1=1;
                    OE2=1;
                            break;
                case 1:                   //          5/8 寸

                    OE1=1;
                                cs=1;
                    OE2=0;
                    P1=0x3e;
                    P2=table[5];
                    delay(200);
                    cs=0;
                    P1=0x3d;
                    P2=0xff;
                    delay(200);
                    cs=1;
                    P1=0x3b;
                    P2=table[8];
                    delay(200);
                    OE1=1;
                    OE2=1;
                                delay(200);
                    P1=0x37;
                    P2=0xff;
                    delay(200);
                    OE1=1;
                    OE2=0;
                    delay(200);
                    P1=0x2f;
                    P2=sdz[2];
                    delay(200);
                    P1=0x1f;
                    P2=sdz[3];
                    delay(200);
                    OE1=1;
                    OE2=1;
                                break;
                case 2:                  // 1/2寸
                                OE1=1;
                                cs=1;
                    OE2=0;
                    P1=0x3e;
                    P2=table[1];
                    delay(200);
                    cs=0;
                    P1=0x3d;
                    P2=0xff;
                    delay(200);
                    cs=1;
                    P1=0x3b;
                    P2=table[2];
                    delay(200);
                    OE1=1;
                    OE2=1;
                                delay(200);
                    P1=0x37;
                    P2=0xff;
                    delay(200);
                    OE1=1;
                    OE2=0;
                    delay(200);
                    P1=0x2f;
                    P2=sdz[4];
                    delay(200);
                    P1=0x1f;
                    P2=sdz[5];
                    delay(200);
                    OE1=1;
                    OE2=1;
                                break;
                case 3:                 //   3/8寸
                                OE1=1;
                                cs=1;
                    OE2=0;
                    P1=0x3e;
                    P2=table[3];
                    delay(200);
                    cs=0;
                    P1=0x3d;
                    P2=0xff;
                    delay(200);
                    cs=1;
                    P1=0x3b;
                    P2=table[8];
                    delay(200);
                    OE1=1;
                    OE2=1;
                                delay(200);
                    P1=0x37;
                    P2=0xff;
                    delay(200);
                    OE1=1;
                    OE2=0;
                    delay(200);
                    P1=0x2f;
                    P2=sdz[6];
                    delay(200);
                    P1=0x1f;
                    P2=sdz[7];
                                delay(200);
                    OE2=1;
                    OE1=1;
                                break;
                case 4:             //    5/16寸
                            OE1=1;
                                cs=1;
                    OE2=0;
                    P1=0x3e;
                    P2=table[5];
                    delay(200);
                    cs=0;
                    P1=0x3d;
                    P2=0xff;
                    delay(200);
                    cs=1;
                    P1=0x3b;
                    P2=table[1];
                    delay(200);
                    OE1=1;
                    OE2=1;
                                delay(200);
                    P1=0x37;
                    P2=table[6];
                    delay(200);
                    OE1=1;
                    OE2=0;
                    delay(200);
                    P1=0x2f;
                    P2=sdz[8];
                    delay(200);
                    P1=0x1f;
                    P2=sdz[9];
                    delay(200);
                    OE1=1;
                    OE2=1;
                                break;
                case 5:         //  1/4寸
                                OE1=1;
                                cs=1;
                    OE2=0;
                    P1=0x3e;
                    P2=table[1];
                    delay(200);
                    cs=0;
                    P1=0x3d;
                    P2=0xff;
                    delay(200);
                    cs=1;
                    P1=0x3b;
                    P2=table[4];
                    delay(200);
                    OE1=1;
                    OE2=1;
                                delay(200);
                    P1=0x37;
                    P2=0xff;
                    delay(200);
                    OE1=1;
                    OE2=0;
                    delay(200);
                    P1=0x2f;
                    P2=sdz[10];
                    delay(200);
                    P1=0x1f;
                    P2=sdz[11];
                    delay(200);
                    OE1=1;
                    OE2=1;

                                break;
            case 6:              //  3/16 寸
                                OE1=1;
                                cs=1;
                    OE2=0;
                    P1=0x3e;
                    P2=table[3];
                    delay(200);
                    cs=0;
                    P1=0x3d;
                    P2=0xff;
                    delay(200);
                    cs=1;
                    P1=0x3b;
                    P2=table[1];
                    delay(200);
                    OE1=1;
                    OE2=1;
                                delay(200);
                    P1=0x37;
                    P2=table[6];
                    delay(200);
                    OE1=1;
                    OE2=0;
                    delay(200);
                    P1=0x2f;
                    P2=sdz[12];
                    delay(200);
                    P1=0x1f;
                    P2=sdz[13];
                    delay(200);
                    OE1=1;
                    OE2=1;

                                break;
                default :         break;
        }
}
/***************显示毫米界面******************/

void led_page2(uchar k)
{
        switch(k)
        {

                case 0:                     //  16mm
                                delay(200);
                                OE1=1;
                                OE2=1;
                                P1=0x3e;
                                P2=0xff;
                                delay(200);
                                cs=1;
                                P1=0x3d;
                                P2=0xff;
                                delay(200);
                                cs=1;
                                delay(200);
                                OE1=1;
                                OE2=0;
                                P1=0x3b;
                                P2=table[1];
                                delay(200);
                                OE1=1;
                                OE2=0;
                                P1=0x37;
                                P2=table[6];
                                delay(200);
                                OE1=1;
                                OE2=0;
                                delay(200);
                                P1=0x2f;
                                P2=sdz[14];
                                delay(200);
                                P1=0x1f;
                                P2=sdz[15];
                                delay(200);
                                OE1=1;
                                OE2=1;
                                delay(200);
                        break;
                case 1:                   //          14mm
                    OE1=1;
                    OE2=1;
                    P1=0x3e;
                    P2=0xff;
                    delay(20);
                    cs=1;
                    P1=0x3d;
                    P2=0xff;
                    delay(20);
                    cs=1;
                    delay(20);
                                OE1=1;
                    OE2=0;
                    P1=0x3b;
                    P2=table[1];
                    delay(20);
                    OE1=1;
                    OE2=0;
                    P1=0x37;
                    P2=table[4];
                    delay(20);
                    OE1=1;
                    OE2=0;
                    delay(20);
                    P1=0x2f;
                    P2=sdz[16];
                    delay(20);
                    delay(20);
                    P1=0x1f;
                    P2=sdz[17];
                    delay(20);
                    OE1=1;
                    OE2=1;
                    delay(20);
                        break;
                case 2:                  // 12mm
                    OE1=1;
                    OE2=1;
                    P1=0x3e;
                    P2=0xff;
                    delay(20);
                    cs=1;
                    P1=0x3d;
                    P2=0xff;
                    delay(20);
                    cs=1;
                    delay(20);
                                OE1=1;
                    OE2=0;
                    P1=0x3b;
                    P2=table[1];
                    delay(20);
                    OE1=1;
                    OE2=0;
                    P1=0x37;
                    P2=table[2];
                    delay(20);
                    OE1=1;
                    OE2=0;
                    delay(20);
                    P1=0x2f;
                    P2=sdz[18];
                    delay(20);
                    delay(20);
                    P1=0x1f;
                    P2=sdz[19];
                    delay(20);
                    OE1=1;
                    OE2=1;
                    delay(20);
                        break;
                case 3:                 //   10mm
                        delay(20);
                    OE1=1;
                    OE2=1;
                    P1=0x3e;
                    P2=0xff;
                    delay(20);
                    cs=1;
                    P1=0x3d;
                    P2=0xff;
                    delay(20);
                    cs=1;
                    delay(20);
                                OE1=1;
                    OE2=0;
                    P1=0x3b;
                    P2=table[1];
                    delay(20);
                    OE1=1;
                    OE2=0;
                    P1=0x37;
                    P2=table[0];
                    delay(20);
                    OE1=1;
                    OE2=0;
                    delay(20);
                    P1=0x2f;
                    P2=sdz[20];
                    delay(20);
                    delay(20);
                    P1=0x1f;
                    P2=sdz[21];
                    delay(20);
                    OE1=1;
                    OE2=1;
                    delay(20);
                        break;
                case 4:             //    8mm
                    OE1=1;
                    OE2=1;
                    P1=0x3e;
                    P2=0xff;
                    delay(20);
                    cs=1;
                    P1=0x3d;
                    P2=0xff;
                    delay(20);
                    cs=1;
                    delay(20);
                    P1=0x3b;
                    P2=0xff;
                    delay(20);
                    OE1=1;
                    OE2=0;
                    P1=0x37;
                    P2=table[8];
                    delay(20);
                    OE1=1;
                    OE2=0;
                    delay(20);
                    P1=0x2f;
                    P2=sdz[22];
                    delay(20);
                    delay(20);
                    P1=0x1f;
                    P2=sdz[23];
                    delay(20);
                    OE1=1;
                    OE2=1;
                    delay(20);
                          break;
                case 5:         //  6mm
                    OE1=1;
                    OE2=1;
                    P1=0x3e;
                    P2=0xff;
                    delay(20);
                    cs=1;
                    P1=0x3d;
                    P2=0xff;
                    delay(20);
                    cs=1;
                    delay(20);
                    P1=0x3b;
                    P2=0xff;
                    delay(20);
                    OE1=1;
                    OE2=0;
                    P1=0x37;
                    P2=table[6];
                    delay(20);
                    OE1=1;
                    OE2=0;
                    delay(20);
                    P1=0x2f;
                    P2=sdz[24];
                    delay(20);
                    delay(20);
                    P1=0x1f;
                    P2=sdz[25];
                    delay(20);
                    OE1=1;
                    OE2=1;
                    delay(20);
                          break;
            case 6:              //  4mm
                      delay(20);
                    OE1=1;
                    OE2=1;
                    P1=0x3e;
                    P2=0xff;
                    delay(20);
                    cs=1;
                    P1=0x3d;
                    P2=0xff;
                    delay(20);
                    cs=1;
                    delay(20);
                    P1=0x3b;
                    P2=0xff;
                    delay(20);
                    OE1=1;
                    OE2=0;
                    P1=0x37;
                    P2=table[4];
                    delay(20);
                    OE1=1;
                    OE2=0;
                    delay(20);
                    P1=0x2f;
                    P2=sdz[26];
                    delay(20);
                    delay(20);
                    P1=0x1f;
                    P2=sdz[27];
                    delay(20);
                    OE1=1;
                    OE2=1;
                    delay(20);
                          break;
                 case 7:              //  3mm
                      delay(20);
                    OE1=1;
                    OE2=1;
                    P1=0x3e;
                    P2=0xff;
                    delay(20);
                    cs=1;
                    P1=0x3d;
                    P2=0xff;
                    delay(20);
                    cs=1;
                    delay(20);
                    P1=0x3b;
                    P2=0xff;
                    delay(20);
                    P1=0x37;
                    P2=table[3];
                    delay(20);
                    OE1=1;
                    OE2=0;
                    delay(20);
                    P1=0x2f;
                    P2=sdz[28];
                    delay(20);
                    P1=0x1f;
                    P2=sdz[29];
                    delay(20);
                    OE1=1;
                    OE2=1;
                    delay(2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change_p()
{

if(!bz_e)
   {
   if(bz_p == 1)
        {
    led_page1(0);
        sdz[0]=sdz[31];
        sdz[1]=sdz[32];

        }
        if(bz_p == 2)
        {
        led_page1(1);
         sdz[2]=sdz[31];
         sdz[3]=sdz[32];

        }
        if(bz_p == 3)
        {
        led_page1(2);
         sdz[4]=sdz[31];
         sdz[5]=sdz[32];
        }
        if(bz_p == 4)
        {
        led_page1(3);
        sdz[6]=sdz[31];
        sdz[7]=sdz[32];

        }
        if(bz_p == 5)
        {
           led_page1(4);
           sdz[8]=sdz[31];
           sdz[9]=sdz[32];
        }
    if(bz_p == 6)
        {
           led_page1(5);
                sdz[10]=sdz[31];
            sdz[11]=sdz[32];
        }
        if(bz_p == 7)
        {
           led_page1(6);
           sdz[12]=sdz[31];
           sdz[13]=sdz[32];
        }
        }
    else
        {
        if(bz_p == 1)
        {
                led_page2(0);
                sdz[14]=sdz[31];
            sdz[15]=sdz[32];
        }
        if(bz_p == 2)
        {
                led_page2(1);
                sdz[16]=sdz[31];
            sdz[17]=sdz[32];
        }
        if(bz_p == 3)
        {
            led_page2(2);
                 sdz[18]=sdz[31];
             sdz[19]=sdz[32];

        }
        if(bz_p == 4)
        {
                led_page2(3);
                sdz[20]=sdz[31];
            sdz[21]=sdz[32];
        }
        if(bz_p == 5)
        {
           led_page2(4);
           sdz[22]=sdz[31];
           sdz[23]=sdz[32];
        }
    if(bz_p == 6)
        {
           led_page2(5);
                sdz[24]=sdz[31];
            sdz[25]=sdz[32];
        }
        if(bz_p == 7)
        {
           led_page2(6);
           sdz[26]=sdz[31];
           sdz[27]=sdz[32];
        }
        if(bz_p == 8)
        {
           led_page2(7);
                sdz[28]=sdz[31];
            sdz[29]=sdz[32];
        }
        }
}

void  d_s_min()
   {
   if(!bz_e)
     {
         if(bz_p==1)
          {
           s_min= sdz[0];
           Write24c02(s_min,0x01);
           }

      if(bz_p==2)
          {
           s_min= sdz[2];
           Write24c02(s_min,0x03);
           }
         if(bz_p==3)
          {
           s_min= sdz[4];
           Write24c02(s_min,0x05);
          }
          if(bz_p==4)
          {
           s_min= sdz[6];
           Write24c02(s_min,0x07);
           }

         if(bz_p==5)
          {
           s_min= sdz[8];
           Write24c02(s_min,0x09);
          }
          if(bz_p==6)
          {
           s_min= sdz[10];
           Write24c02(s_min,0x0b);
          }
        if(bz_p==7)
          {
           s_min= sdz[12];
           Write24c02(s_min,0x0d);
          }
          }
           else
         {
           if(bz_p==1)
          {
           s_min= sdz[14];
           Write24c02(s_min,0x10);
           }

      if(bz_p==2)
          {
           s_min= sdz[16];
           Write24c02(s_min,0x12);
           }
         if(bz_p==3)
          {
           s_min= sdz[18];
           Write24c02(s_min,0x14);
          }
          if(bz_p==4)
          {
           s_min= sdz[20];
           Write24c02(s_min,0x16);
           }

         if(bz_p==5)
          {
           s_min= sdz[22];
           Write24c02(s_min,0x18);
          }
          if(bz_p==6)
          {
           s_min= sdz[24];
           Write24c02(s_min,0x20);
          }
        if(bz_p==7)
          {
           s_min= sdz[26];
           Write24c02(s_min,0x22);
          }
             if(bz_p==8)
          {
           s_min= sdz[28];
           Write24c02(s_min,0x24);
          }
              if(bz_p==9)
          {
           s_min= sdz[30];
           Write24c02(s_min,0x26);
          }

     }
}

void  d_s_sec()
   {
  if(!bz_e)
        {
        if(bz_p==1)
          {
           s_sec= sdz[1];
         Write24c02(s_sec,0x02);
           }

      if(bz_p==2)
          {
            s_sec= sdz[3];
         Write24c02(s_sec,0x04);
           }
         if(bz_p==3)
          {
            s_sec= sdz[5];
         Write24c02(s_sec,0x06);
          }
          if(bz_p==4)
          {
            s_sec= sdz[7];
         Write24c02(s_sec,0x08);
           }

         if(bz_p==5)
          {
            s_sec= sdz[9];
         Write24c02(s_sec,0x0a);
          }
          if(bz_p==6)
          {
            s_sec= sdz[11];
         Write24c02(s_sec,0x0c);
          }
        if(bz_p==7)
          {
            s_sec= sdz[13];
         Write24c02(s_sec,0x0e);
          }
          }
          else
          {
           if(bz_p==1)
          {
           s_sec= sdz[15];
         Write24c02(s_sec,0x11);
           }

      if(bz_p==2)
          {
            s_sec= sdz[17];
         Write24c02(s_sec,0x13);
           }
         if(bz_p==3)
          {
            s_sec= sdz[19];
         Write24c02(s_sec,0x15);
          }
          if(bz_p==4)
          {
            s_sec= sdz[21];
         Write24c02(s_sec,0x17);
           }

         if(bz_p==5)
          {
            s_sec= sdz[23];
         Write24c02(s_sec,0x19);
          }
          if(bz_p==6)
          {
            s_sec= sdz[25];
         Write24c02(s_sec,0x21);
          }
        if(bz_p==7)
          {
            s_sec= sdz[27];
         Write24c02(s_sec,0x23);
          }
            if(bz_p==8)
          {
            s_sec= sdz[29];
         Write24c02(s_sec,0x25);
          }

}
用什么方法将毫米与英寸两个界面区分开。我是一个区分按键 ,有上,下翻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