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9-12):
附件中AUDIO_MUTE网络是接MCU中专门的一个MUTE脚,P+12V为外部DC供电,P+5V为USB供电。 烦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两种电压分别上电,掉电时的工作情况。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实际上就是为5V 12V 电源哪个先上电,哪个先掉电考虑而设计的。
为了避免开、关机时直流电平变化导致的噪声,需要在上电时静音,延迟一段时间在开启;掉电时静音直到彻底关闭。
不过俺有点迷糊,到底是哪个上电时电压上升速度比较快(慢)?哪个掉电时电压下降比较快(慢)?
反正你按这个思路考虑就可以了。。。主要就是那两个电容的充放电,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啊···

此外,在静音电路中,Q5 Q6一般都是CE对调使用。

网友B:
在机顶盒、影碟机上此电路可以用带pop音抑制的运放搞定。电路很精简陈本比静音电路加运放的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