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手机数据线不能充电+传输数据,大家有认真分析过吗

楼主:
今晚闲着无聊就把我手机的原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装数据线给拆掉了,里面是三根线,一根线比较粗,我猜是电源线吧
然后还有两根比较细的线,是数据线吧,之前都能充电传输数据前几天就不能用了,很奇怪,数据线
又没什么开路,短路怎么就不能用了。一般充电器坏也是充电头坏吧,可是我都换了好几根数据线了
充电头都没坏。各位都有什么看法。。。。。

网友A(2014-09-13):
头上有么有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上有么有芯片啊

没有芯片的。在头端是五根线,然后就变成了三根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