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完一连串数据后,为什么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发送下一串数据

楼主(2014-09-13):
RT 串口发送完一连串数据后,为什么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发送下一串数据。

之前看到有人的上位机代码里面说帧数(一秒钟发送的次数),串口发完一串数据,需要等一段时间再发数据,这样上位机才能接收到数据,为什么?

网友A:
1. 上位机与下位机是用半双工信道(如485)连接的。
2. 上位机串口通信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为什么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接收方收到数据后要进行处理,这个要花一定的时间的,不过时间很短。
实际上,情况很多,说两个吧:
1、接收方即便有足够的速度处理数据,但执行动作的周期很长,那么发送得再快也是不需要的。
2、接收方对接收的数据处理速度太慢。。程序问题或别的什么

网友C:
可能程序不合理吧;

网友D:
看应用场合和硬件,单工还是全双工等,还有通信协议的规定等等

网友E:
无需等待,除非是采用应答式协议人为要求,硬件上没有限制。

网友F: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做通讯错误时的恢复。
比如前一帧是固定的20字节,或者通过帧头信息分析得出这一帧是20字节,但是偏巧通讯丢了一个字节。
如果下一帧是连续传输的,那么下一帧的第一个字节就会被“吃掉”,造成本来正确的下一帧也变成错误的了。
如果隔一段时间再发,那么就可以很容易检测出和避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