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点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4-09-13):
如果浮点使能,那么lazystackenable和stackenable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让灰哥来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让灰哥来回答;

:L
这样喊我,我会折寿的

网友B:
这是什么程序里的?没看到过这两个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的mcu?

楼主:
M4处理器,都有浮点运算功能.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里面有介绍:
C:\ti\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docs\SW-TM4C-DRL-UG-2.1.0.12573.pdf

或者直接打开库函数的源码,看操作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