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信号干扰

楼主:
电路如图,两个COM1 COM2之间用屏蔽线连接,可是当把屏蔽线绕成一团时,双向可控硅不能工作,我现在把屏蔽线的外层铜网接个二极管接到C4的地,就可以了,可是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楼主(2014-09-18):
在网上看到传输长线的光耦浮置处理,这是怎么回事,第二级光耦怎么驱动

网友A:
话后面这个图的,要么这个图只是个示意图,要么此人初中没毕业。楼主问题更大的应该在下面接收部分的三极管上,基极是不是该接限流电阻?是不是应该用PNP管?下面的RC电路干什么的?

网友B:
电路多处莫名其妙,距成熟还有路可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多处莫名其妙,距成熟还有路可走

能说说吗?

网友B(点评):
你把最下面部分的设计功能叙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多处莫名其妙,距成熟还有路可走

就是利用三极管控制MCR-8的导通,从而触发双向可控硅的导通,来改变外面电磁锁的状态

网友C:
这样的话,屏蔽层带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