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与可控硅调光问题

楼主(2014-09-13):
请问大神,这两者对于交流电调光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晶闸管一旦被触发导通就不能关断,直到通过晶闸管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通常是交流过零时才关断。
MOS管无所谓触发,门极上施加足够的驱动电压即导通,否则关断。
所以晶闸管调光,只能按照工频频率来导通和关断。MOS管则可以快得多,随时都可以导通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