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PO实现

楼主(2014-09-13):
需要做CYPRESS和pc通信,如果用EPO实现,需要在FIRMWARE里做哪些工作啊

楼主:
还请教一个问题,EPxBUFFER,port和FIFO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广了吧,何不介绍一下你现在做了些什么?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在固件框架下开发,相对较简单,主要是两个函数,一个是TD_INIT(),一个是TD_POLL(),主要修改这两个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