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芯片后,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14-09-13):
就是CY7C68013A -128的16KByte RAM应用问题

网友A:
楼主是个什么程序

楼主:
就是编译成功后在编译区显示:program size:data=72.3 xdata=4786 code=3695,但是下载到芯片后,程序跑不起来

网友B:
程序跑不起来什么现象啊?

网友C:
你程序里是不是用了什么非法操作了,哈哈

楼主:
我在程序中用到一个数组, unsigned char xdata a[3072];就是由于他太大了不能放到data里,所以放在了xdata中

网友B:
是否存在了16K的RAM里?

楼主:
哎,不知道了

网友A:
CY7C68013A有16K的内部RAM,不知道楼主怎么用的。怀疑是KEIL中code memory和data memory有设置?

根据数据参考手册
On-chip EZ-USB memory consists of three RAM regions:
■ 0x0000-0x3FFF (16K main RAM)
■ 0xE000-0xE1FF (Scratch RAM)
■ 0xE200-0xFFFF (Registers/Buffers)

建议楼主看看数据参考手册5.2 Internal Data RAM,应该可以找到思路。

楼主:
嗯,我看看,多谢楼上了

网友D:
晶振那里有问题吗

网友E:
虚焊神马的 最麻烦了

网友F:
晶振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楼主查查

网友G:
也有可能是芯片坏了喔

网友H:
这种问题最让人头疼了

网友I:
不会是买到假的芯片了吧

网友J:
帮顶一下 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K:
估计是芯片坏了

网友L: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但是按照步骤来查找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M:
不知楼主的电路板设计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N:
楼主检查程序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O:
芯片问题 楼主换芯片吧

网友P:
:lol有需要CYPRESS的芯片找我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