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仿真器

楼主(2014-09-13):
MA802AS的ISP-ICP仿真器 谁了解,给推荐个

楼主:
原装的Megawin 8051 OCD ICE多少钱

网友A:
MA802AS芯片本身没有内嵌仿真调试模块,无法直接套用Megawin 8051 OCD ICE做仿真调试

楼主:
哦?那应该?

网友B:
推荐采用MPC82G516 + Megawin 8051 OCD ICE 先在线调试仿真

网友C:
嗯,MPC82G516(或是MA806)功能强大,基本上可以仿真所有MA802AS功能。

网友C:
工具价钱联系 Megawin产品热线 0755-83435163 就行。

网友D:
对,MA802 不能仿真,只能在线下载(ISP)后,验证

网友E:
目前笙泉支持仿真工具的有 MPC82G516 MA805/806  MG82G5A64 MG84G564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那就结贴了,周末愉快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目前笙泉支持仿真工具的有 MPC82G516 MA805/806  MG82G5A64 MG84G564

补充说明下,目前支持仿真的除了您提的型号,以下型号也支持:
MA82G5B32,MA82G5B16,MA82G5C32,MA82G5C64,MA82G5A32,MA82G5A64,MA82G5B08,MA82G5B16.
以上都支持仿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