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GPIO管理

楼主(2014-09-13):
在arm里面,GPIO引脚太多了,对于每一个IO引脚有5个左右相关的寄存器,有什么好的管理办法没有?比如用什么好的struct,union,enum等结构来管理他们,方便我们操作单一的IO和同时操作多个IO呢?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么?没人看看?自己顶一个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求指导菜鸟

网友A:
头文件GPIO的相关寄存器本身就是个结构体定义的

网友B:
既然你要用那么多的IO,那么项目本身就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没有办法让你一下子就弄清楚。
根据你的项目把IO操作写成宏应该有一些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GPIO的相关寄存器本身就是个结构体定义的

正解。

网友D(2014-10-17):
作为应用工程师,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是芯片原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