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输入输出逻辑相同的三极管电源开关的设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9-13):
为什么输出低电平在600多mV,要怎么选电阻阻值才可以使低电平输出在20多mV

网友A:
饱和电压啊···翻书看看?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办不到。
此电路是PNP管共集电极电路,输出端总比输入端要高一个PN结压降。

网友B:
而且,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匹配”,别乱用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办不到。
此电路是PNP管共集电极电路,输出端总比输入端要高一个PN结压降。 ...

抱歉,我以前看到有电阻匹配这种说法,刚刚发帖的时候就随便打上去了,不好意思,我是菜鸟真的不理解o>_<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匹配”,别乱用名词。

你说的很对!多了一个pn结,那我要怎么调整电路才可以呢?我想保持输入和输出同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多了一个pn结,那我要怎么调整电路才可以呢?我想保持输入和输出同相。 ...

输入和输出同相,低电平输出在20多mV,这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性质,负载有多重。
如果负载为不含源的纯电阻,很轻(负载电阻非常大),那么考虑用NPN管跟随器(NPN管构成共集电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和输出同相,低电平输出在20多mV,这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性质,负载有多重。
如果负载为不含源的纯电 ...

这个电路可以吗?我输出电压给运放作为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吗?我输出电压给运放作为输入的

这是共基极电路。输出可以低到零电位(地)之下。
其输入对地为零到某负值,你的输入可以为负吗?首帖图不是为负的。

楼主:
抱歉,版主,一直没有描述清楚:dizzy:其实,我就是想用3.3V单片机的IO口输出去控制一个5v电源,再供给运算放大器的一脚。我想用三极管实现,并且是同相的。一般我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版主,一直没有描述清楚其实,我就是想用3.3V单片机的IO口输出去控制一个5v电源,再供给运算 ...

用双极型三极管的话,一支管子办不到,需要两支双极型管,除非你不怕费电,单片机I/O口通常不能承受这么大电流。
用场效应管的话,若限制只用一支管子,需要用耗尽型管,很难买到。
最简单的办法:用两支管子。

好像你为此事另外发过一帖,Lgz2006立即回复说用共基极电路。在那帖里面,纯粹要怪你没有把你的需求说清楚。

网友C:
前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极型三极管的话,一支管子办不到,需要两支双极型管,除非你不怕费电,单片机I/O口通常不能承受这么 ...

恩,是的,当初觉得第一个帖子没有说清楚就又发了一帖,Lgz2006很快回复了我,真的很谢谢他!Lgz2006立即回复说用共基极电路可以,那他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当初觉得第一个帖子没有说清楚就又发了一帖,Lgz2006很快回复了我,真的很谢谢他!Lgz2006立即 ...

那就是你9楼电路。

网友A:
想用3.3V单片机的IO口输出去控制一个5v电源,再供给运算放大器的一脚。我想用三极管实现,并且是同相的

不就是想做个电源开关么?同相到底是指什么呢?

网友D:
这样的电路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E: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要求就很变态,
比如5V电源,正负误差百分之10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就是500mV,再要求高点,误差百分之5,也是250mV。
即便是你用npn管,饱和压降在200-300mV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关键是你的条件提出太苛刻的话,代价会非常大。
后级的输入要比前级输出有更大的容许范围才行。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打靶的时候,枪管是输出,靶子是后级输入,子弹是信号。
枪管的直径,比靶子的直径小很多,或者说,靶子的直径比枪管的直径大很多,才能打中靶子。
假如子弹不变,把枪管的直径做成靶子一样大,靶子的大小做成原来枪管一样大,那你觉得有可能能打中靶子吗?

网友F:
信号反向然后给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想做个电源开关么?同相到底是指什么呢?

抱歉,纯菜鸟。我说的同相指单片机输出0给三极管,三极管就输出0v给运放;单片机输出1给三极管,三极管就输出5v给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反向然后给MOS

具体怎么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要求就很变态,
比如5V电源,正负误差百分之10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就是500mV,再要求高 ...

你是说我首贴图里面低电平600多毫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是吧?我第一次搭工程模拟电路,对工程上的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9楼电路。

嗯,根据版主说的9楼的共基极电路的输入电流的确大了,我用的430单片机,输出电流典型值是6ma,那我这个情况,只能用两支管子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纯菜鸟。我说的同相指单片机输出0给三极管,三极管就输出0v给运放;单片机输出1给三极管,三极管就 ...

哦,你的意思是,单片机输出逻辑1,就给运放供电,反过来就断电是吧?
估计你是考虑了单片机上电时的端口初始化状态。

不过只用一个三极管比较难做到,原因是一般我们都习惯控制电源正轨,或者使用NPN或者使用PNP的BJT,但是你要求逻辑相同,那就只能用NPN的。MOSFET类似。
那么NPN的就成了共集电极电路,基极电压要比你的输出电压高出一个PN节电压,但你的单片机输出又比输出电压低,你想想,这如果只用一个三极管,有可能实现么?
一般来说,都是使用两个三极管,PNP+NPN。
话说你非要这么节省么?一个三极管才几分钱。
或者你用带使能的LDO之类的东西?不过也不节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根据版主说的9楼的共基极电路的输入电流的确大了,我用的430单片机,输出电流典型值是6ma,那我这个 ...

用两支管子,成本较低,电路简单。
现在和电子管时代不一样。电子管价格很高,能省一支一定要省一支。现在的普通小功率双极型管,两三支电阻的价格,比一支电容还便宜,没必要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的意思是,单片机输出逻辑1,就给运放供电,反过来就断电是吧?
估计你是考虑了单片机上电时的端口 ...

恩,其实不是成本的考虑,只是第一次做设计,想尽量多学点东西
谢谢你,我理解了下,你看对不对:
如果要用一只管子实现的话,共射极是不行的,因为共射极输入输出反相。

共集电极也不行,如果是NPN的共集电极,输入要比输出起码高一个PN结的电压,我的输入比输出小不可以;如果是PNP的共集电极,输入要可以做到和输出相差不低于一个PN结的电压,这样三极管才可以截止。

共基极的话是可以的,因为它输入与输出同相,但是它无法放大电流,所以输入电流必须要很大,而单片机的输出电流普遍很小,所以也不合适

我理解的对吗,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支管子,成本较低,电路简单。
现在和电子管时代不一样。电子管价格很高,能省一支一定要省一支。现 ...

恩,其实不是成本的考虑,只是第一次做设计,想尽量多学点东西
谢谢你,我理解了下,你看对不对:
如果要用一只管子实现的话,共射极是不行的,因为共射极输入输出反相。

共集电极也不行,如果是NPN的共集电极,输入要比输出起码高一个PN结的电压,我的输入比输出小不可以;如果是PNP的共集电极,输入要可以做到和输出相差不低于一个PN结的电压,这样三极管才可以截止。

共基极的话是可以的,因为它输入与输出同相,但是它无法放大电流,所以输入电流必须要很大,而单片机的输出电流普遍很小,所以也不合适

我理解的对吗,大神

楼主:
这是我用两只管子设计的,万用表处接输出,NPN+PN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其实不是成本的考虑,只是第一次做设计,想尽量多学点东西
谢谢你,我理解了下,你看对不 ...

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两只管子设计的,万用表处接输出,NPN+PNP。

Q2集电极必须有个负载电阻到地,否则不可能输出很低的(首帖好像要几十mV)电压。
若是作为电源控制,因电源必有负载,Q2输出端不必用一支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集电极必须有个负载电阻到地,否则不可能输出很低的(首帖好像要几十mV)电压。
若是作为电源控制,因电 ...

thx

网友G:
要求输出与输入的逻辑相同,用模拟电子开关会不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要求输出与输入的逻辑相同,用模拟电子开关会不会更好。

模拟开关电流很小的,导通电阻也比较大,比较廉价的仍在100多欧。。
关键楼主这个是要做电源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两只管子设计的,万用表处接输出,NPN+PNP。

话说,知道用R2,已经有经验了啊。:D
Q2集电极的负载啊。。实际电路不用说,肯定是不需要了,因为已经有了。可是仿真就不好说了,你所用的测量工具的模型可能是理想的,也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个和你用的仿真软件、模型有关。不过,无论如何也要构成个完整的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