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低功耗设计问题

楼主(2014-09-13):
利用adxl345设计一个检测物体倾斜角度的系统,功能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单片机和一个adxl345,
由于是纽扣电池供电,我以前也没用过adxl345,不知道单片机由读出传感器数据到算出角度,总
共需要多少RAM?因为低功耗的单片机RAM普遍较小,128字节,256字节和512字节,512的都比较少,
普遍是128和256的,请问多少RAM能够满足呢,计算加上单片机本身的消耗?
谢谢!

网友A(2014-11-01):
具体需要多少RAM和你用的编程语言,数据类型和计算方法等诸多因素有关,甚至和输出精度等设计指标都有关。估计不准的话,可以先把程序写出来,看看到底消耗多少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