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TL16C554接收数据卡住的问题

楼主(2014-09-13):
我搞TL16C554,用查询方式接收。
现在可以接收到数据,可是只能接收两三个数据,就会卡住。
程序如下:
do
  {
   dat=Read_LSR(1);
   _nop_();
  }while(!(dat&0x01));
  LED1=~LED1;
   dat1=Read_RBR(1);
   _nop_();
   Write_THR(1,dat1);
    _nop_();
请高手支招,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现在不卡了,我把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去掉就OK了。
但是收到的数据不对,比如通过串口发送0x55,收到的是0xf5,0xff,0xe0等。
不过通过单片机往外发送是对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