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空间和ISP空间的地址和范围

楼主(2014-09-13):
我现在用的是MA805-24,AP空间是0---5FFF一共是24K字节,
有疑惑的是IAP空间和ISP空间的地址和范围。

楼主:
IAP:6000----EFFF空间的最大区域,使用时设置IAPBL边界,可以从ISP下边界向下以扇区单元随意设置?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楼主:
比如设置从
                    C000-----CFFF?(ISP下边界地址为D000)。

网友A:
不懂,应该可以啊

楼主:
ISP:是固定只有从FFFF向下1.5KB空间么?(范围D000-FFFF)

网友B:
你要做什么东西啊

楼主:
想自己做一个升级的BOOTLOADER也没有思路,是不是用U1编程器选择下载“自己的ISP代码”,然后每次开机启动,程序是先执行ISP代码,检测有没有下载流?

网友C:
MA805-24的出厂默认为24K AP程序空间+2.5K的IAP空间

网友C:
出厂的MEGAWIN ISP程序是1.5K,

网友D:
那些是出厂默认设置,特殊需求设置需要使用U1编程器重新设置

楼主:
哦,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E:
建议这个部分是对笙泉芯片有一定了解后,才使用的功能。你有自行开发ISP的需求,注意事项与细节,与笙泉技术支持直接联系沟通吧

网友F:
isp 空间固定在后段,如笙泉自己的ISP CODE 为1.5K,其在地址为:FA00-FFFF.

网友G(2015-02-10):
这个地址,根据IAP的大小来定。
你可以把鼠标放到U1少的IAP,ISP位置上,会自己现实出地址。

有什么问题或需要,请联系 笙泉大陆总代--路必康电子 ,有专业FAE协助支持,黎R 15013690251  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