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DMA传送数据,停止后如何从零开始传?想到了:意法大于代码

楼主(2014-09-13):
DMA传16个数,到第10个停止了,再次启动DMA时,需要哪些操作从第一个数开始传?
请指教,如果是老问题请提示相关信息,谢谢

网友A(2014-10-23):
不知道你第11个数开始干嘛了,既然第10个数停止再启动dma重新第一个传输,那你传16个干嘛?11~16不是没用了吗

int16_t adc_dma_tab[16] = { 0 };

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ma_tab[0];//
DMA_BufferSize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