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调试中突然出现swim错误

楼主(2014-09-13):
一直调试都很正常,这次烧写突然出现图中的错误,再也不能恢复了。是什么原因?
芯片是:STM8S105C6,Vcap外接的是10u/16V钽电容和104贴片电容。ST-LINK原装仿真器。

网友A:
Vcap外接我一般接1uF的CBB电容,没问题

楼主:
换了块芯片,就好了,仿真正常。

楼主:
可惜只**了一会儿,修改程序后,仿真几次  又出现了。程序没下载下去,在刚要下载的时候就出现:
C:\Templet\BUFERR

网友A:
我以前碰到SWIM报警,但不是你的这种,后来重装USB驱程和cxstm8_32k后就好了(之前编译好好的,某天突然SWIM报警)

楼主:
这次终于搞定了。是这样发现问题的:把出错的板子拿到另一台电脑上,连接ST-LINK,提示的错误并不是上述的错误,而是读选项字节错误,读选项字节错误在21IC论坛上是有的,尝试按这个故障处理,结果芯片恢复了。我想有时候虽然提示有一种错误,实际上可能是其它问题,程序编译的时候就经常这样。不过,虽然芯片可以恢复使用,但有时候还会出这样的故障,原因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B:
好的,吸取楼主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