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09-13):
在同一块板子上,RAM调试,板子上电后,我的程序下载进去后编译通过但是运行没有输出,而当我用其他例程下载运行后,我再次将我的程序下载进去后运行,一切OK。另外,每当我Reset CPU后,就又回到运行没有输出的状态,求教啊?

网友A:
什么片子?

网友B:
应当是你的程序没有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你的程序没有初始化

已经初始化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函数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以及相关外设

楼主:
用了单步调试,发现一旦执行了        EvaRegs.T1CON.bit.TENABLE=1;      //使能定时器T1计数操作
就立即没有输出,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将EV初始化函数中的
EvaRegs.ACTR.bit.CMP1ACT = 1;    //设定引脚(CMP1)PWM1的输出极性为低有效;
EvaRegs.ACTR.bit.CMP2ACT = 2;    //设定引脚(CMP2)PWM2的输出极性为高有效;
改为
EvaRegs.ACTR.all=0x0009;         //设定引脚PWM1-PWM6的动作属性
就好了。
从中又产生了个疑问,上述的表达式作用是一样的,为什么前面的不可以,后面的可以?莫非是2812的BUG

网友C:
=1跟  |=1  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将EV初始化函数中的
EvaRegs.ACTR.bit.CMP1ACT = 1;    //设定引脚(CMP1)PWM1的输出极性为 ...

2812好像有些bug   看到表现在SCI上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