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和黄色立方体安规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9-13):
请教各位前辈蓝色和黄色两种立方体安规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外壳色彩可能与温度系数有关。但不绝对。不同公司、不同种类电容又不尽相同。黄色正温度系数;蓝色负温度系数——供参考。

网友B:
不同的厂家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壳色彩可能与温度系数有关。但不绝对。不同公司、不同种类电容又不尽相同。黄色正温度系数;蓝色负温度系 ...

瞎扯蛋,撸主的电容全都是MKP,温度系数都是-300ppm,不存在正温度系数的。

网友D:
就是颜色有区别。

网友E:
找正规厂家要元件手册,这么搞不是事。这种电容看上去差不多,参数,细分应用场合很大差别的。

网友F:
颜色只是不同厂商的区别,基本和特性没有太大的关系,特性还是要看产品的规格参数

网友G:
好多人连安规电容都不认识?黄色的都标出X2了

网友H:
蓝色的不是安规电容,是消火花用的内部有串联电容的复合电容。

蓝色的确实不是普通的安规电容,不过层主没说对,是内部有串联电阻的。请仔细看图片上蓝色电容的标志,除表示容量的外,还有一个+120Ω.
蓝色MKP电容同样是X2安规电容。仔细看图。

网友I:
蓝色的也是安规,不过不是用于电源网络的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搞笑的吧,你这图是瓷片电容的。

我前面都说了材质是MKP就一定是-300ppm温度系数,这都看不懂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C: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m_capacitor
MKP就是Metallized Polypropylene(PP)电容,所谓金属化工艺,指是不是用铝箔和绝缘膜卷绕,而是把金属蒸镀到绝缘膜上面的工艺。PP膜的温度系数和损耗角看下图:

延伸阅读:瓷片电容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ramic_capacitor

网友J:
请注意看图,蓝色的电容上的标识,有一个+12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