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Cw5.1代码优化

楼主(2014-09-13):
你好!
再使用cw5.1编译环境时,例如,if()else()语句结构,如果两个分支结构包含相同子函数,不管if条件是否为真,它都会调转到else结构执行子函数。编译器默认配置。好像默认配置就有代码优化,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楼主调试时查看判断条件是否满足if呢?
满足if还是只想else里的代码?

楼主:
版主,你好,if真,也是执行else里代码

网友B:
楼主可不可以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B:
楼主编译时请加上编译选项  -OnB -Onbt -Ont
这三个编译选项的作用请参考CW自带的帮助文档(也可以再Help里边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