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同时配置了外部中断0和13,中断0能正常运行13总是进不去中断

楼主(2014-09-13):
我同时配置了外部中断0和13,中断13一直进不去,进入调试模式发现EXTI_PR的PR13一直为1,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正常运行中断程序,这是我的代码: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sk_exti.h"

int main(void)
{
        Led_Config();

        LED1(ON);

        EXTI_Config();

        while(1)
        {

        }
}
/*********************sk_exti.c***************************************/
#include "sk_exti.h"

void EXTI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ò¿ªGPIOA,GPIOC,AFIOʱÖÓ

        /*    É趨GPIOA_Pin0ºÍGPIOC_Pin_13ΪÉÏÀ­ÊäÈëģ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ÖжϷÖ×é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ÅäÖÃÍⲿÖжÏ1µÄÖжÏ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ÅäÖÃÍⲿÖжÏ13µÄÖжÏ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½«GPIOA_Pin_0ÓëÍⲿÖжÏ1ͨµÀÁ¬½Ó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½«GPIOC_Pin_13ÓëÍⲿÖжÏ13ͨµÀÁ¬½Ó

        NVIC_Confi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13;          //¿ªÍⲿÖжÏ0ºÍ13µÄÖжÏ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ÉèÖÃΪÖжÏģʽ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ϽµÑØ´¥·¢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中断程序***************************/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4,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4)));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LED3(ON);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

/****************Led.c***************/
#include "Led.h"

void Led_Config(void)
{
        /*ÅäÖÃGPIOB_Pin_0,   GPIOC_Pin_3,4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ut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ut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ut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ut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ute);

        GPIO_InitStrucut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ut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ut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ut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¹Ø±ÕLED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3 | GPIO_Pin_4);                    //¹Ø±ÕLED2, LED3
}

网友A:
仔细看下,是不是这个中断脚;

楼主:
管脚都是对的,而且我换成GPIOB_Pin_13实验还是进不去中断,我进入调试模式在EXTI_Config()配置完成后发现EXTI_PR挂起寄存器PR13一直为1,我没懂这个地方的意思

网友B:
没看到哪里调用EXTI_GPIO_Config()啊

楼主:
谢谢diweo,果然是没调用EXTI_GPIO_Config(),还有个原因是我通过实验板看现象我LED3对应的管脚搞错了,我以为是错误情况,其实是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