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大哥大侠们 怎么用ATemga16扑捉普通遥控键码?

楼主(2014-09-13):
各位大哥大侠们 怎么用ATemga16扑捉普通遥控键码?
是否方便提供下例程呢?

小弟正在学AVR 最好是GCC的  是在没有的话 其他的也可以  。。谢谢了各位!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来讨论下的呢?

我曾经见过有高手  直接拿个 普通遥控去 直接按键码 然后不知怎么搞得他就知道键码了
之后就可以直接控制他自己的小产品了

我想应该是:用接收头来扑捉键码 然后用MCU不处理直接保存接收这个键码 就直接用了
不知道我的思路是否正确呢
欢迎各位大侠和广大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吝指教 和讨论 互相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这位大哥  来点什么建议  或者提点提点下呗

网友B:
AVR的中断不是可以改变触发边沿么?
你记录下每次中断的间隔时间,保存下来。
实际应用时,你还得想法子处理下这些数据,毕竟脉冲宽度差别很大,需要定时器的宽度也大,也就是说占用的存储空间比较多,尽可能都以8位宽度(按字节)存储。
还有就是FLASH的读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的中断不是可以改变触发边沿么?
你记录下每次中断的间隔时间,保存下来。
实际应用时,你还得想法子处 ...

不好意思  小弟愚钝 不是很明白 具体怎么做  不知可否方便小一小段代码来参考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 大哥 这个资料是不是 普通遥控都通用的吗?

不是说不同的 芯片 他的间隔时间也不一样吗?

楼主:
不知各位大侠可否方便写一小段代码来参考下呢
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C:
搜一下 红外遥控器编码大全 看看    或者看看51的红外解码视频    一个型号一个样  通常用的好像是 3010  或者 5012的  电视遥控器

楼主(2014-12-09):
都没有 很满意的答案  哎 小弟菜鸟没办法

网友D:
淘宝上买个遥控器,带代码的,省事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不难,看看别人的代码,理解红外的解码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