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烧不进去程序,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4-09-13):
小弟在用STM32F103VCT6,班子做回来焊接好之后一直下不进去程序,5块同样的板子都下不进去。做过以下测试:
1.供电没问题,3.312V;
2.片子可以确定是好的;
3.和J-Link连接的6根线正常导通;
4.8M晶振没有问题,因为5块都下不进去,晶振也更换过;
5.晶振匹配电容22μf;
6.晶振抬高焊接。
7.示波器测试晶振,没有起振。
8.Vref(AD参考地)和GNDA(模拟地)连在一起;
9.Keil4.72配置正常,因为给别的板子烧写正常;
10.另外一种类似的板子可以正常烧写,和这个有故障的最小系统一样,只是好板子的AD参考用的是用基准电压芯片出来的3.0V的电压,其他都一样。

自认为可疑点:
1.PCB晶振底下走过一条地线,并且两管脚到STM32管脚的距离长短不一样,但都离得不远。

请各位赐教一下经验,在此谢过!!!

网友A:
boot启动方式不对

网友A:
不过你如果用JLINK下载,启动方式应该无关

网友B:
22uf负载电容???
什么情况22pf吧
检测boot的电平
确认是否有时钟

网友C: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D:
晶振的电容一般都在10-15P,哪有22uF的?记得看过一个笑话:某教授做了块板,无法调试,搞了很久才发现他的晶振电容用的是0.1uF的,提醒他这么用不对,他还振振有词的说我一直是这么用的啊......

网友E:
和晶振没关系;
晶振不接也可以烧写;

网友E:
1、看看各电源是否正常,包括模拟电源;
2、BOOT是否正常,即使BOOT不对,一般也可以烧写;
   我有时无法烧写程序,BOOT0拉高就可以;
3、复位是否正常;
4、连接线尽量短;
5、可以试试SWD接口是否可以烧写;
6、有串口的话通过BOOT,串口能否烧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启动方式不对

BOOT都下拉,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晶振没关系;
晶振不接也可以烧写;

晶振不接的话下载程序需要设置什么吗?keil提醒是没有发现cortex-M

网友F:
用SW模式试试,然后看看是否识别到芯片,查看复位脚电平

网友G:
22uf  电容 还能用啊

网友G:
22pf 吧 晶振的

网友H:
楼主试下用ISP下载,boot0置1,boot1置0,复位试试,另外匹配电容是22pf吧

网友I:
我只想告诉你,电脑是可以截屏的,不需要拍照上传图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晶振不接的话下载程序需要设置什么吗?keil提醒是没有发现cortex-M

那就是没找到芯片;
重新设置下参数看看,有时你设置好了,又会变掉,需重新设置;

用JLINK的SEGGER软件试下,下载的速率设低点,能不能连上,连不上的话可能硬件连接哪里有问题;
电源输入接的啥?如果电源不稳定也有可能连不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没找到芯片;
重新设置下参数看看,有时你设置好了,又会变掉,需重新设置;

模拟电源VDDA没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楼主试下用ISP下载,boot0置1,boot1置0,复位试试,另外匹配电容是22pf吧

#15L的回复靠谱,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一条线连过去就行,如果没有其它问题的话,仿真器立即就能识别出核心。不过我只是在写过程序的板子上才遇到过这种问题,可能和程序里的节电模式有关,新板从来没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想告诉你,电脑是可以截屏的,不需要拍照上传图片啊

公司电脑不联网,而且加密。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SW模式试试,然后看看是否识别到芯片,查看复位脚电平

复位管脚我加了10K上拉电阻,识别过程中他应该是什么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uf  电容 还能用啊

说错了,22pf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试下用ISP下载,boot0置1,boot1置0,复位试试,另外匹配电容是22pf吧

这样下载还需要设置kei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拟电源VDDA没接!!!

这个接了

网友L:
对 用isp下载试试 我之前碰到过 芯片里如果原来有程序,而且程序里面吧Jtag禁用了,就不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公司电脑不联网,而且加密。没办法啊

闭门造车啊?蛋都会碎掉的:lol:lol

网友M:
引用 网友I:
闭门造车啊?蛋都会碎掉的

应该是机密单位吧,军工什么的,最那什么了,你懂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接了

GNDA和GND啥关系,别告诉我完全隔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下载还需要设置keil吗

KEIL不用设置,直接引线就好,LZ可以参考一下原子的电路图

网友I:
你用这个工具看看提示什么错误,在keil里面是看不到错误提示的。

网友O:
WizPro200支持FLASH 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om.cn

网友P:
最近我也画了一个板子,开始也不能下载程序,keil不能识别,很是郁闷,最后在原子的论坛里面找到了答案,原来是模拟的VDDA  要和3.3接 VSSA要和   GND接起来,我的板子上面有这个功能但是刚开始没有焊接那个电路,所以直接把这两个和相应的正负极连接接,下载正常,OK.............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解决了:电源毛刺太大,峰峰值大道5V,用别的电源就好了:handshake

网友Q(2017-03-2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种问题呀

网友(2017-06-07):
检查下BOOT,看模式对不对,或者测测端口电平是不是3.3

网友R:
建议试着SW模式下载,拉一下BOOT0的电平
烧写的时候BOOT0拉高,烧写完拉低,BOOT1一直拉低

网友(2017-11-26):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