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40w的电子整流器能带18w的灯管吗?有什么影响没有?

楼主(2014-09-13):
  • 40w的电子整流器能带18w的灯管吗?有什么影响没有?
  • 环形灯的整流器能带H形的灯管吗?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A:
好像不行的

电子镇流器都是一类对一类的,不同的灯负载特性不一样
匿名
不能,整流功率与灯管不匹配,电流大,时间长会烧掉灯管。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B(2014-11-04):
小常大…冬天不易启动、并容易烧坏电路:
大带小…灯管寿命短:还是容易烧坏电路:

网友B:
原理:产生高压、打穿灯管内气体、并发光,灯丝是加热用的…
通过大小灯管尺寸、你会明白的…

网友C:
灯管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