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mA采集问题(老问题,新设计)

楼主(2014-09-13):
目前有一款汽车上的电流信号4-20mA需要采集,但一般汽车上都会要求做短接到电源的试验标准。

采集电阻如采用495欧姆的话,那么在24V系统中,应该让495欧姆的电阻功率达到2W,或采用大量1206的电阻进行并联
来承担功率消耗。

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既能满足试验标准,还能节省PCB的面积。

楼主:
睡觉前顶个,别沉了。

这个问题,是我问的太幼稚了吗

网友A:
电流源跟电压无关,用250欧的转换电阻转成1-5V。

网友B:
嗯,一般都是用250欧的电阻做电流-->电压转换。转到1~5V的目的是与单片机等系统的A/D相匹配。

工业上并不在乎250ohm×20mA=5W的功率消耗,不过汽车上是否可以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功率不够,可以用2512封装的;

网友D:
借鉴一下plc的解决方案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一般都是用250欧的电阻做电流-->电压转换。转到1~5V的目的是与单片机等系统的A/D相匹配。

工业上并不 ...

功耗是不是应该是 0.02 x 0.02 x 250 = 0.1W

网友F:
你确定2W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功耗是不是应该是 0.02 x 0.02 x 250 = 0.1W

:funk:
这个···简直是无地自容了。。。
不知道当时想啥了的···

楼主:
是2W左右,汽车24V系统最高正常电压为32V,功率32*32/495=2.07W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2W左右,汽车24V系统最高正常电压为32V,功率32*32/495=2.07W

既然是24V系统,为什么说32V为正常电压?难道汽车里的器件24V器件都可承受36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24V系统,为什么说32V为正常电压?难道汽车里的器件24V器件都可承受36V电压? ...

恩,是的,正常电压为9-32V,短暂时间的36V也需考虑

网友H:
这个估计加自恢复保险比较合适。如果说说测试的指采集接口一端接电源24V,一端接电源地,那就采集接口自恢复保险串采样电阻,采样电阻用250欧姆或者更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估计加自恢复保险比较合适。如果说说测试的指采集接口一端接电源24V,一端接电源地,那就采集接口自恢 ...

哦,感觉汽车上的控制器里面很少加保险丝的,最好有更好点的方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嗯,一般都是用250欧的电阻做电流-->电压转换。转到1~5V的目的是与单片机等系统的A/D相匹配。

工业上并不 ...

电流乘电阻不是电压吗?功率不是才0.1W吗?

网友B(点评):
你没看俺都说弄错了么?

网友J:
495欧,按照500欧计算,500*0.02*0.02 = 0.2W,实际按照3~5倍的计算结果选择电阻,不过我建议你选择5倍,也就是1W。需要选择4个1206(1/4W)的电阻并联,选用大量贴片电阻,还不如用个1W的直插电阻。

网友K(2014-10-13):
按25V500Ω算是1.25W你用优质的1W的我感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