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_sabresd: ssd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4-09-14):
通过msata接口挂载ssd,启动失败,日志如下(串口和dmesg):
ata1: SATA max UDMA/133 mmio [mem 0x02200000-0x02200fff] port 0x100 irq 71
ata1: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limiting SATA link speed to 1.5 Gbps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reset failed, giving up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reset failed, giving up
ata1: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limiting SATA link speed to 1.5 Gbps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reset failed, giving up
ata1: hard resetting link
ata1: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hard resetting link
ata1: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hard resetting link
ata1: link is slow to respond, please be patient (ready=0)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hard resetting link
ata1: COMRESET failed (errno=-16)
ata1: reset failed, giving up
ata1: EH complete

楼主:
补充: ssd在pc centos上是好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平台,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你是要实现什么目的?

楼主:
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imx6q_sabresd  目的就是要使用sata ssd硬盘,启动后挂载,非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平台,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你是要实现什么目的? ...

到这一步,是否表示sata控制器已经检测到ssd了, 如果是的话是否表示rx方向是OK的,tx方向有问题

楼主:
加了个补丁还是不行?
0001-ENGR00296249-sata-cr-rst-workaround-sata-phy-link-is.patch
就多了两句打印:
Wait for CR ACK error!
sata phy rx_pll is stable!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补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个补丁还是不行?
0001-ENGR00296249-sata-cr-rst-workaround-sata-phy-link-is.patch
就多了两句打印 ...

楼主你好,你直接打这个补丁是不可以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sata部分,建议你查看一下文档 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zip (1.55 MB, 下载次数: 34) 中的Chapter 29
SATA Driver。并且在本章节的后面还有举例说明,你可以参考一下哈 。

网友A:
另外,你在使用SATA的时候,设置虽然已经识别到了,你看不到。这时候你需要到dev目录下查看该设备的。

网友A:
如有问题,我们再交流讨论~~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经解决,麻烦帮忙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