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灯电路设计

楼主(2014-09-14):
液晶屏的背光灯是3个白色灯串联为一组,共有6组并联,不能用驱动ic,只能用三极管,该怎样设计驱动电路?

网友A:
用PWM来控制三极管的通断时间,注意三极管的反应速度,或者改用MOS管。
不过楼主这种做法颇有马教徒们有桥不走非要摸石头过河的节奏,像楼主这个应用,背光驱动IC也就四毛钱左右

楼主:
你们有啥ic推荐?
能提供方案吗?
@yanwen2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有啥ic推荐?
能提供方案吗?
@yanwen217

SGM3732,PWM调电流

楼主:
推荐电路是10个led串联的,供电38v,每个灯有3.8v,
我的是3个串联,供电约12v,该怎样修改推荐电路参数呢?
@yanwen217

网友A:
可以3串6并啊,就是每串3颗灯,6串并接:

楼主:
VOUT不是输出38V吗?
38V加到3颗灯上?
@yanwen2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UT不是输出38V吗?
38V加到3颗灯上?
@yanwen217

注意看规格,38V是最大输出,是会根据所串接的LED灯的数量而变化的,并不是固定输出38V加到LED上,那样上电就都冒烟啦

楼主:
输出是会根据所串接的LED灯的数量而变化的,这是什么原理?
它怎样知道外面串接了几个LED灯?
@yanwen217

网友A:
透过FB脚

楼主:
假如串了20个灯,ic最大输出才38V,是不是所有灯都不导通?
Ic处于一种什么工作状态?
@yanwen217

网友A:
此时芯片处于“垂死挣扎”状态,机制上是继续提高输出电压,但力不从芯,输不出来,灯微导通,系统耗电比较大,所以应用上是要避免超规格使用的,3732驱动36颗等是没问题的(串+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