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带USB功能的芯片,我想用它的usb功能

楼主(2014-09-14):
驱动程序上哪里找?是不是应该会有对应多个系统的多个usb驱动程序?谢谢啦!

网友:
找厂家要,一般都会有的;各个系统对应各个系统的驱动。但现在大多支持的还是windows和安卓

网友A:
肯定要找厂家要的,如果不是常见的芯片或者通用的,网上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