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求助:AVR单片机用光电编码器测电机转速

楼主(2014-09-14):
ATMEGA48,增量型光电编码器,LCD1602显示,我的思路是:

ISR(INT0_vect) //编码器的一相接入外部中断,通过记录上升沿脉冲来决定电机的状况
{ // 400个脉冲为旋转一周
s++; //s存放脉冲数
if(s==1){TIMSK1=0X01;}//有脉冲后开定时器计时
if(s>=400) {TIMSK1=0X00;s=0;device();}//旋转一周后关定时器并处理数据

}
void device(void)
{

temp=TCNT1;//得到的定时器值送至寄存器
speed=15625/temp*60;//1M晶振,64分频,单位是转/分钟
}

得不到满意的效果,请教大神提出建议。

网友A:
INT0应在记400后关闭,一下,等处理完了再开开.再有中断里边最好不要套函数。我就这么两点意见,楼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0应在记400后关闭,一下,等处理完了再开开.再有中断里边最好不要套函数。我就这么两点意见,楼主试试吧 ...

谢谢建议,最后还是自己搞定了,看错了关闭定时器的方法,还有计算转速需要先将整型变量变成浮点型。
ISR(INT0_vect)
{
        s++;
        if(s>=400) {s=0;device();}
}

void device(void)
{
        TCCR1B^=0B00000011;
        if(TCCR1B==0X00) {temp=TCNT1;TCNT1=0X0000;speed=15625/(float)temp*6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最后还是自己搞定了,看错了关闭定时器的方法,还有计算转速需要先将整型变量变成浮点型。
ISR ...